视频中的音频载波信号怎么测试啊?

楼主(2010-10-27):
(无正文)

网友A:
需先解调,分离出其中的音频信号,至于如何解调得看信号的调制方式,如果是用TV信号则可以去看看TV原理。

网友B:
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是,对方要求用6MHZ的测试信号,请问这“6MHz"应该就是你说的调制信号了吧?据我了解,音频信号的频率一般在20HZ-20KHZ。
那么我们需要用怎样的信号发送器(带通信口的要多少钱,哪儿买?),怎么发送6MHZ的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