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2电平转换电路电容响问题

楼主(2010-10-27):
R232电平转换电路很常见,一直在用,但是没注意到电容会发声响。直到最近一个产品,新做了几块,竟然发现R232电平转换电路电容有轻微的“吱”声响,而且和通讯有关,不通讯时,不发声。

于是开始想办法,看能不能避免发声,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容易,换电容(104/105),换封装(0603/0805/独石插装),换芯片牌子(MAX232,SP232) ,最后的结果是容量大些,声音会相对小点,插件电容声音较小,有的批次的芯片声音很小,但是终归是不太确定,就是不能去确定某个芯片配某种封装容量的电容肯定不响。

所以想请教大家:
1。R232电平转换电路中电荷泵的电容发声正常吗?
2。如果不正常,如何避免发声?

网友A:
关键是器件的选择,你用的电容品质太差了。

网友B:
攒积分,先:)

网友C:
噪声是由于电路参数使谐振频率过低  改变容值可以缓解  也可以试试在电容前串一个磁珠或小电感 1206封装或更小  另外可以查查232芯片是否买到了假货 可以换家供应商拿232芯片试试

网友D:
哈哈,这么小的电容也能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