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PD7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10-27):
看了SPEC,发现STM8 的PD7的端口定义为TLI ,这个引脚不能设为边沿触发中断,
但是我看了中断那个章节,发现只有低电平中断触发,没有高电平中断触发。

这样看来如果用PD7口作外部中断引脚,如需要高,低电平中断实现了了???

楼主:
哪位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A:
不是不能配置,是要单独配置

可以在EXTI_CR2寄存器的TLIS位配置,可以选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楼主:
此位要在PD7外部中断禁止才能写入,那还能外部中断吗?

网友B:
外部中断禁止时写入,写入后再使能外部中断。也就是说,不能再使能了外部中断的情况下,修改这一位。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1、定义PD7下降沿触发中断 PD7_CR2 = 0x80;  EXTI_CR2 = 0x00;
                            2、进入TLI中断服务程序后,我要下一个触发中断为上升沿,所以我先PD7_CR2 = 0x00,  EXTI_CR2 = 0x04;
                            写了这两步后,程序只进入一次中断服务程序,就再也不能进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没有第二步,就每次都能进入TLI中断服务程序。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按照SPEC,先禁止PD7外部中断,再进行修改的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的原因是我修改了EXTI_CR2后没有把PD7_CR2 = 0X80.所以进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