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27):
STM32使用内部RC振荡器HSI,但是OSC_IN和OSC_OUT依然接在外部晶振上,对硬件电路和程序运行是否有影响?有没有理论依据,比如datasheet里面直接禁止?

网友A:
不会有影响。STM32上电后不管是否接外部晶振,HSE都不起作用,默认使用HSI,必须使用软件打开HSE,并等待HSE稳定后再由软件切换HSE作为系统时钟。

网友B: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