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叠加定理适用于包含电容的电路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0-27):
看来百度百科也有含糊其辞的时候

网友A:
两种说法?
是否把两种说法都列出来?大家评论评论。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两种说法分别是定义:
在线性系统或线性电路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激励同时作用,则响应等于诸激励分别单独作用下产生的诸响应分量之和。在使用叠加定理分析计算电路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叠加定理只能用于计算线性电路(即电路中的元件均为线性元件)的支路电流或电压(不能直接进行功率的叠加计算);
使用叠加定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叠加定理适用于线性电路,不适用于非线性电路;2、叠加的各分电路中,不作用的电源置零。电路中的所有线性元件(包括电阻、电感和电容)都不予更动,受控源则保留在各分电路中;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电感电容也成线性元件了?旁边还有附图电路中包含电容的叠加定理计算问题

网友A:
理想电感电容是线性元件,这一点确定无疑。
实际的电感若含铁磁性材料磁路,则具有相当的非线性。电容若使用某些材料为介质,也会表现出一定非线性。

楼主:
线性元件是这样定义的吗?
还是百度百科“线性元件”,对欧姆定律不适用的导体和器件 ,电流和电压不成正比的电学元件叫做非线性元件。
理想电感电容是线性元件,这一点确定无疑。
实际的电感若含铁磁性材料磁路,则具有相当的非线性。电容若使用某些材料为介质,也会表现出一定非线性。 ...
引用 网友A:

楼主:
若是叠加定理适用于包含电容的电路那就更令我困惑了
请问下图A点电压根据叠加定理如何确定?

网友B:
楼上,你这个图如果不把电源内阻画出来,不能分析吧

网友B:
用阻抗分析,电容电感都适用于叠加定律。

楼主:
假定左边交流输出为纯正正弦波,DC平均值0V,电容阻抗可忽略

楼主:
mmax讲的有道理!

楼主:
看来电容电感真的归属于线性元件,不知道有谁知道叠加定理对应数学涵义

网友B:
Vin =0 那么  Va = Vbias *e-t/RC (有个充电过程,这个过程下面的仿真波形清楚可见,正好能说明叠加,呵呵)

Vbias=0  那么 Va = R/(R+1/jwC)*Vi

所以,Va = Vbias *e-t/RC  + R/(R+1/jwC)*Vi

网友B:
详见我仿真波形,呵呵
Zc = 1/(2*10k*3.14*0.1u) = 160欧姆
R = 100欧姆
交流分量大概= 100/260 = 0.38倍

大概也差不多。

楼主:
我的也出来啦~

网友C:
关于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是线性系统的基本特性(其实就是其定义的一部分)。不妨温习一下线性系统的定义。

设有一系统Y=F(X),其中X和Y为任意广义变量(可以是一般变量——既数、函数、过程等),F()为广义变换(可以是函数、泛函、算符、状态机等)。如果对于X = a1 X1 + a2 X2 + ....,若成立Y = F(X) = F(a1 X1 + a2 X2 + ....) = a1 F(X1) + a2 F(X2) + ....,则此系统被定义为线性系统。

电路的基本方程是KVL和KCL,其原本是一组线性形式的方程。若电路网络中只有电阻且为常数,那显而易见由相关KVL和KCL所构成的方程组是一组线性齐次代数方程(激励作为已知变量)。线性齐次方程不同解(激励作为解的已知分量)之和还是其解,此便就是叠加原理的另一种表述。

若电路中含有电容和电感。由关系 u = (1/C)∫i dt 和 u = L(di / dt)可知,只要C和L为常数,相关KVL和KCL方程也是线性齐次方程(含微分和积分线性算符)。同样,线性齐次方程不同解(激励作为解的已知分量)之和还是其解。如果激励是简谐信号,相关线性微积分方程将变成线性复代数方程。要注意的是,这里假设含容感电路的初始储能为零。

因此,除激励源外只含有基本理想电路元件阻容感的电路,就是线性系统。其就满足叠加原理。即其解可以分解成各单一激励解之和。注意,所谓单一激励是指保存某一激励而其它激励为零激励(即短路)。

网友D:
详见我仿真波形,呵呵
Zc = 1/(2*10k*3.14*0.1u) = 160欧姆
R = 100欧姆
交流分量大概= 100/260 = 0.38倍

大概也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D:
叠加后的幅度没有达到20V呀,是由于前级的信号衰减?

楼主:
谢谢HWM,这样我从数学上能够对应起来理解了。

那是因为要考虑电容容抗和内阻分压了
叠加后的幅度没有达到20V呀,是由于前级的信号衰减?
引用 网友D:

网友B:
To: Jack . 用的是Orcad的 Pspice.

HWM老大,你是大学老师吗?太佩服了~

网友E:
基础的东西也需要认真的严谨的态度,这个内容一直以来都是似懂非懂。学习了

网友F:
叠加定理适用于包括电容、高频等在内的任何电路,

网友G:
Zr=R,Zc=1/jwc,Zl=jL.(其中w=2*pi*f)
这样电路就可以用复欧姆定律来分析,当然也可以叠加分析。不过容抗和感抗随频率变化。
另外,既然是复数,那么就牵涉到幅值和角度。稍微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理解电容加速、滤波等等概念了。

网友D:
21# mmax 待关注中~~~

网友H(2011-02-24):
电容电感在一定范围里面是线性的。所谓的线性,并不一定值电压的变化与电流成正比例。而是符合叠加原理。电容:c*d(u1+u2)/dt =c*d(u1)/dt+c*d(u2)/dt=i1+i2 ;如果是非线性,则含有二阶微分以上的高次项,显然,电流的变化,并不是线性叠加的关系,而是还要加上高次项产生的电流

网友I:
HWM的数学和理论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