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 LIN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2110的LIN接的是DSPACE的方波输出,当IR2110不接入电路时,DSPACE能输出正常的方波。但当IR2110接入电路时,LIN在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不正常(注:IR2110的LO接的是H桥的MOS管G管脚)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网友A(2011-01-29):
各位前辈好,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用2片IR2110驱动H桥功率MOS,来驱动电机;不清楚PWM是怎样通过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的,请教大家其具体过程是怎样的,谢谢啊!

网友B:
PWM控制的应该是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