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电压值问题

楼主(2010-10-27):
如图所示:请问电压UB是UA+1.65V吗?我请教其他人,有人说电阻RUX4和RUX5构成一个抬举电压电路,就是说,UA点的电压,经过电阻RUX4后数值会上升,比如现在RX4和RUX5分别是1.4K,那么就相当于抬举了1.65V,请问这个说**确吗,为什么?

网友A:
UA/2+1.65v,你用戴维南等效,一下就明白啊,当有多个电压源的时候,你可以把其他电压源短路,计算其中某一个电压源多某个点的电源,然后以此类推,比如你这个电路有运放输出电压和3.3V,可以先把运放输出端短路,计算出B点的电压为1.65V,然后再把3.3V短路,然后计算UA在B点的电源为UA/2,所以电压时UA/2+1.65v

网友A:
好像是叠加原理,说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说,用叠加原理,得出B点电压为UA/2+1.65伏吗?似乎有道理,翻翻教科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大了解啊,你的意思是说分别将UA点,A3.3V接地,分别计算UB点的电压,然后叠加,就是实际UB点的电压啊?

网友B:
求两个电压间的电阻分压,还用这么麻烦,UB=(3.3-UA)/2+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叠加原理明白了,你说的这种计算方法总结就是:UB = (3.3-UA)*RUX4/(RUX4+RUX5) + UA

网友C:
此电路在电路中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一开始看错了,以为要符号要反转,原来输入和输出网络号不一样...

网友E:
Ub=(3.3-U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