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带有DSP的FPGA芯片

楼主(2010-10-27):
(无正文)

网友A:
几乎所有的Xilinx芯片都可以做DSP的.FPGA是可编程门逻辑.用ISE软件中的System Generate就可以在Matlab中建立模型后直接生成并下载到你芯片里了.相关的信息,你可以在论坛里发布的例程中看一下,很容易就学会了.
不过Xilinx也有针对DSP强化的芯片,便宜点的有Spartan-3A 1800 DSP,高端点的V5,Spartan-6,V6都有.
如果要现成做好的模块的话,可以买一些DSP的开发板.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_kits/spartan.htm 下面有个板卡列表,是Spartan-3系列的.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devkits/AES-S6DSP-LX150T-G.htm这是高端点的Spartan6系列的板卡.

也有一些其他的开发板,属于XUP大学计划部的,可以申请捐赠的板卡.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_kits/university/index.htm这是列表.

网友B:
希望楼主把DSP的具体含义说清楚,到底是3个中的哪一个?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SP48 S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