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的带宽怎么计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0-28):
就是1080p的分辨率,60hz的场频,怎么计算。

网友A:
1920x1080x60,是基频,再乘3就差不多了。

因为还有行场同步,实际频率还要高一些,起码高10%,没有资料不好算。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用小画家画满屏的黑白相间的竖条,宽度和间隔都是一个像素,然后用示波器来观察实际频率,观察到的就是基频。

带宽是基频起码乘三,能乘五,或者乘七更好。

楼主:
我看到一个表格说是1280*1024场频60的带宽是60Mhz。
你得乘以3应该是保留3次谐波?

网友B:
1080p
148.5M

楼主:
t叔我也看的这个资料,就是不能很明确他的计算方式,有没有同意的计算关系呢?

网友C:
带宽 指在1秒钟内电子束的通断强弱状态能发生变化的最大次数,也称点频。在行频一定时,点频决定了一条扫描线内所能显示的象素点的数量,点频也是决定显示器分辨率的一个主要因素。目前,普通显示器的点频一般在45MHz左右,高档的显示器则可达到了2OOMHz以上
    早期的显示器具有固定的帧频、行频和点频,因此它们只能显示一种分辨率。而目前的显示器大部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调整自己的工作频率,以适应不同分辨率的需要。
    在帧频一定时,可以计算出在某一分辨率下所需行频和点频的最低限。点频的计算公式为:
    点频(带宽)=水平分辨率 × 垂直分辨率 × 刷新率=分辨率 × 刷新率
如帧频为6OHz,分辨率为640×480 时,可算出每秒需要显示的扫描线为480×60=28800条,每秒需要显示的象素点为640×480×60=18432000 个,则对应的行频为28.8kHz,点频为18.432MHz。实际所需的频率比计算值要高,以补偿回扫所占用的时间,对行频大约需补偿10%,对点频约需补偿30%。

VGA显示系统原理 87页

楼主:
640×480×60=18432000 ,而上面的那个资料的表格上的数据是640x480的数据是14Mhz呢?

网友D:
那哥们儿已经注明了这个表格的前提:
假定66%的信号有效,并且视频带宽等于基本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们说的很对,视频带宽等于基频是什么意思呢?不等于怎么样或是应该怎么样呢?

网友E(2011-06-16):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