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Cox的IDE及CoFlash使用Nu-Link-Me总是不成功!

楼主(2010-10-27):
开源的CooCox软件界面不错,而且感觉功能也不错。于是根据http://www.coocox.org/cn/NuLinkGuide/NuLink_in_CoIDE.htm的方法反复测试M052和M120两块板上的NuLinkMeV1.2和NuLinkMeV1.3皆不成功。
反而给120目标芯片120LE3AN下载Nulink_firmware_V0.1.bin文件,则会出现新硬件提示框,如图。

网友A:
请问你是否更新了NuLinkMe的Firmware? NuLinkMe的ISP引脚没有引出,需要用户飞线或者用镊子帮助临时跳线。 如果使用NuLinK,则只需要按住复位键即可。

您有任何关于Coocox的问题,可到http://www.coocox.com/Forum/forum.php?id=2去提出,一般在1个工作日内会给您回复。

网友A:
另外,CoIDE暂时还不支持M051,不过在年底之前一定会支持。

楼主:
谢谢,我一头焊接在GND引脚上,另外一头用电阻腿临时接在NuLinkMe上,更新了nulink.bin这个文件。更新完成后,每次启动ISP V1.08就能直接连接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想恢复原来的固件,只需要重新启动ICP软件检测或者Keil下载,确认几次就恢复了原来的固件。

网友B:
这个网址不错

网友A:
根据您的反馈,我们做了相应的测试,发现:

CooCox网站上和研讨会上发放的光盘中的nulink固件,只能对Nu_Link_Me_001V1.1和nulink生效。

新唐的Nu_link_me_001 V1.2和Nu_link_me_001  V1.3,暂时不能使用CooCox提供的固件更新成CooCox支持的产品。

我们正在修改NuLink的固件,使它支持Nu_link_me_001 V1.2和Nu_link_me_001 V1.3,修改后的固件经过测试后会尽快发布到网站上。

感谢您支持CooCox!

楼主:
谢谢支持,同时希望尽早发布。这么好的态度一定会做的更好!

网友A:
我们正在与Nuvoton联系。Coocox是Nuvoton的第三方,应该很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hustzidong你好,说来话长,为了表述清楚,
暂时将 Coocox的nu-link固件,叫做 Coocox FW,
将 Nuvoton的nu-link固件,叫做 Nuvoton FW.

目前Nuvoton FW, 支持通过USB下一条命令,进入ISP模式。
然后就可以用ISP V1.08, 将其重新烧成 Nuvoton FW或Coocox FW.
(因此Nu-link-me上不引出ISP引脚,其实也能更新)

所以:

1. 有发这条USB命令的代码,和ISP V1.08的代码,
就可以做一个自动更新成Coocox FW的工具了。

2. 相应的,也需要Coocox FW增加一个USB命令,收到此命令后可以跳转到ISP模式。
(我会帮找FW跳转进ISP模式的代码,您需要提供Windows程序发送USB此命令的代码),
这样原来是Coocox FW的,也能重新烧成Nuvoton FW.

您觉得此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相关的资源俺可帮忙协调。

网友C:
另外提供两个文件,M051系列和NUC100系列的寄存器列表文件,包含每个bit的定义,描述。
json的格式,ed_reg.hta可以打开并编译,也可输出lua格式的脚本和IAR的寄存器定义文件。

直接拿此json文件来转,希望可以省却Coocox整理M051寄存器所花的精力。

网友D:
多谢ls的共享,下了,先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X-Hawk,你好。其实将Firmware更新为Coocox FW或者Nuvoton FW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在Coocox网站上都有介绍。旧版本的NuLinkMe(V1.1)就可以轻松更新。

但是,对于新版本的Nulink(Nu_LINK_Me_001 V1.2/V1.3),也就是研讨会发行的这个版本,升级成ColinkEx,有个问题:
新版本的NulinkMe,Nuvoton烧写了特制的LD_ROM(对于NulinkMe特殊处理的),也就是说,当更新AP_ROM成的ColinkEx Firmware后,程序怎么跳转,什么条件跳转到AP_ROM执行,将由LD_ROM决定。现在的情况是,程序始终处于LD_ROM,跳不到AP_ROM执行,因此ColinkEx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临时的解决办法:
然后在AP_ROM中烧写Colinkex固件

但问题是:LD_ROM的烧写条件:必须借助于另外一个nulink,使用icp工具。

我们会尽快与Nuvoton联系,提供给大家新版本。

关于Coocox的所有问题,都欢迎到www.coocox.org论坛上讨论。一般在1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会考虑写个程序来转换它。

网友C:
12楼,我知道现在的问题了。
对比之前的更新办法,需要增加一点东西:

在128K最后面加入了8个字节(LSB):
Coocox FW的长度(4字节)
0x00 0x00
Coocox FW的校验值(2字节,将每个字节按照(unsigned short)(unsigned char)相加得到)

将这8个字节在128K最末尾,就可以跳到APROM了。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烧APROM过程中被断电。一旦非正常断电,下次就启动不会跳到APROM,
于是即使没有外接ISP pin,也能重新烧Nu-link.

网友A:
现在可以成功了,Coocox发布了最新的NuLink和ColinkEx转化工具软件。轻松实现转化,请参考:
http://www.coocox.org/NuLinkGuide/NulinkFuncSwitch.htm

网友A(2011-06-18):
再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NuLink无需转换就可以在Coocox Tools下使用了。

网友E:
不错,现在都无需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