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中的电阻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27):
恩,我也没想明白,,看到有加22R的

网友B:
记得有philip的一个DATASHEET
专门说过CRYSTAL的用法
可以去相关站点查查

没记错的话
就是匹配

网友C:
差模匹配,不用是不是可以,你可以去掉看一下波形,如上下冲,振铃等现象。在联合内存的数据口看一下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D:
这个要有 没有 估计不 行

楼主:
差模匹配,不用是不是可以,你可以去掉看一下波形,如上下冲,振铃等现象。在联合内存的数据口看一下建立保持时间。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差模匹配呢?能不能从工作原理上来分析一下啊?谢谢。

楼主:
除了上面的这种两时钟连通过一电阻在一起的,还有时钟线串联一电阻的,那这里的电阻又是起什么作用呢?望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E:
22R貌似改善波形的作用,可以消弱方波的上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