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UART2如何设置为中断发送啊!

楼主(2010-10-27):
通常我都是中断接收,主动发送的方式使用中断。
现在要求采取中断的方式发送,那配置寄存器使能发送中断后,怎么样才能触发发送中断呢?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看你使能的是什么中断

如果使能的是TIEN中断,那么当UART_SR中的TXE=1,即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会产生中断。但此时并不表示发送完成。

如果使能的是TCIEN中断,那么当UART_SR中的TC=1,即发送完成后会产生中断。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之前的中断向量表指向的中断函数不对,所以总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B(2013-06-22):
楼主们说的到位。

网友C:
接收中断 然后把接收数据发送出去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