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变换器复位绕组问题

楼主(2010-10-27):
如何
复位绕组与主绕组双组并绕,在同一点接高压的时候,绕线方向确定后,就意味着同名端已确定,我还如何去保证复位绕组的同名端跟主绕组为异向呢?

网友A:
正激变换器复位:还有RCDT钳位复位,谐振复位

网友B:
图中Lm不知道是什么。
将Lm去掉不考虑,主绕组Np和复位绕组Nr必定是一个绕组的“头”接另一个绕组的“尾”,然后接电源正端。

楼主:
Lm在资料中是说的励磁电感

楼主:
还是有点晕,
在图中,复位绕组与主绕组是明显的反激关系。
也就是按说双组并组的时候,上端接电源正极的公共接点(主绕组与复位绕组)应是同名端,为何在图上却不是呢?

网友B:
正激变换器的复位绕组与主绕组必定是反激关系,亦即主绕组关断时复位绕组工作。
“也就是说”后面的“按说……”错误。

楼主:
:L MAYCHANG大叔能解释下么。我在想,反激我可以用二极管的接向来做,可是这图上标的同名端,又确实让我不解。我画图来说明吧。
开关管导通时候,复位绕组的电压在打问号的地方若按同名端标的,则为正,可事实上不是的。因他是与主绕组相接的。主绕组接电源高压端为正。 难不成复位绕组在主开关工作时候都是两边都为正?也就是这图

网友B:
刚刚发现另一个正激复位的帖也是你发的。
用你另一个帖中的图来说明比较容易看清楚。
本回复附图中红色符号为开关管导通时感生电动势极性。主绕组上正下负,复位绕组当然也是上正下负。主绕组感生电动势近似电源电压,考虑到复位绕组下端接在电源正端,故复位绕组上端对地电位为2倍电源电压。
这也说明复位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理论上为2倍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