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端口既作为电源输入,又当做射频输出的?

楼主(2010-10-27):
(无正文)

楼主:
1# htz19

网友A:
楼主画的电路仍然不对,这种接法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是电源和射频输出这边有问题吗?但那个电路板的接线,只有一个端口~

很像下图左边的设备~

网友B:
输入输出都搞错了

网友C:
缺少DC offset. L3是不是还接打那个DC上啊?再检查检查。

楼主:
请问对讲机端口那边是不是既可以提供电源又可以当做射频输出?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D:
这个片子自己带偏置电路了,看一下手册的第一段最后一句话,直接抄参考电路调工作点好了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_sheet/MBC13916.pdf

The MBC13916 is a cost-effective, high isolation
amplifier fabricated with an advanced RF BiCMOS
process using the SiGe:C module. It is intended to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MRFIC0916 and is housed in the
smaller SOT-343R surface mount package. As with the
MRFIC0916, this device is designed for general purpose
RF applications, yet has improved high frequency gain
and noise figure. On-chip bias circuitry sets the bias
point while matching is accomplished off-chip, affording
the maximum in application flexibility.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MBC13916芯片工作在900MHz应用电路原理图上,有一个电源供电和一个射频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我那个电路板的电源供电和射频输出是用同一个端口吗?因为只有一个端口~不然,怎么供电和输出?如果是用同一个端口的话,要怎么分析呢?

谢谢~

网友D:
同一个端口,交流模型里面集电极的电感电源对地短路, 输出就是pin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