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请教香主

楼主(2010-10-27):
I2c, IO, ST, pi, ni
void I2C_ADS111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I2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2);
  /* I2C1 Init */
//  I2C_GeneralCallCmd(I2C2,DIS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I2C1 Init */
  I2C_Cmd(I2C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LM75_ConfReg_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 to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 the LM75.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S1110_ConfReg_Write(u8 RegValue)
{
  /*----- Transmission Phase -----*/
  /* Send I2C1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Test on I2C1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Send STLM75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ADS1110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I2C1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  /* Send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data pointer */
//  I2C_SendData(I2C2, 0x9c);
//
//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
  /* Send I2C1 data */
  I2C_SendData(I2C2, RegValue);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Send I2C1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最近调一个ADS1110,借用例程里面LM75的配置,现在发现红色代码部分一直处于循环状态,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这个例程I2C这一块,在另一个板子上,控制LM75都是正常的,现在很是郁闷,感觉还没有到配置ADS1110的时候就跑死了,难道是我I2C初始化配置不对?

网友A:
一般IIC通信都是非实时要求,用软件模拟,省心通用。

楼主:
再找找原因,实在不行了就模拟,好像很多同学都是用模拟的。

楼主:
还是没找到原因,库函数用不起来,郁闷啊

楼主:
用模拟的了,已经搞定,结贴。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怎么模拟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