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一个变量进行左移再赋值的程序

楼主(2010-10-27):
bit a;
char b;
a=1;
b=FFH;
for(int n=0;n<=7;n++)
{ char b=b|a;
    b=b<<1;
}

这样可以使b=1111_1111吗?

网友A:
b本来就是0XFF,再怎么|1还是一样的
可能有些编译器直接就优化掉了

网友B:
char b=b|a
执行后b还是等于FFH吧。1111_1111左移一位,低位应该补零吧
b=1111_1110

网友C:
建议你好好学习C语言,问题不少:
1、C语言中,十六进制值表示为0x??,而不是??H;
2、你这样定义n和b局部变量,注意它的作用范围,它仅在for循环中有效。for循环中的b和上面的b是不同的变量;
3、如<=这样的比较,注意它的边界;
4、如果你想把每位循环置1,则应该先移位后或运算,否则最低一位会被前移变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