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数码管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0-10-28):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目前写一个软件,数码管显示6个阿拉伯数字。我使用的是cd4094来扩展io口,软件仿真是正常的,但一到实验板上,按一下加的时,数字从1变到6,而按一下减时,数字从6变到1,中间怎么按按键数字都不会变化。不知这时为什么?
void led_8display(uchar k)
{
   //uchar dis_data;
   switch(k)
   {
       case 1:  dis_data=0xf9;break;
       case 2:  dis_data=0xa3;break;
       case 3:  dis_data=0xb0;break;
       case 4:  dis_data=0xaa;break;
       case 5:  dis_data=0xa2;break;
       case 6:  dis_data=0x82;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_10ms( );
       dis_play( );

}

void  dis_play( )
{
   uchar j,i;
   i=dis_data;
   for(j=0;j<8;j++)
   {
      if((i<<j)&0x80)
        SDA=1;
      else
        SDA=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K=0;
      }
      STR=1;
      _nop_();
      _nop_();
      STR=0;
}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下,将我的定时器0的中断时间改为5ms后,就可正常显示了,但我原现使用的中断时间为1ms,这样一改后我的led显示就不正常了,这之间不知有什么好的平衡做法?

楼主:
怀疑是因为进入中断后,显示数据没有进行保护而引起错误,在c语言程序中,如何才能保护变量值呢?

楼主:
我用汇编语言重写一遍后,ok,能正常显示。依此推断是我的定时中断时间短,而在mcu与cd4094通信时进入中断时当前值得不到保护才会出现错误。但是,在c当中如何才能做这点呢?

网友A:
哈!
1、中断程序使用(与前台不一样的)寄存器区1即可:   interrupt  using  1
2、或者:需要保护的临时变量不使用工作寄存器优化(编译时使用3级以下优化,躲开第4级。)
3、或者:需要独立执行完,不受中断影响的前台函数,在函数之前加入
#pragma  disable
     以禁止中断。
4、或者:需要保护现场的函数后加入 reentrant
5、……

网友B:
利用参数传递显示段码,不要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
谢6楼的答复。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了你说的第一点,但没效果。第二点不知怎么用。我想试试你说的第四点。

楼主:
回第8楼:我利用局部变量来传递显示参数,还是不行。正要考虑使用指针呢。不过还是先试下6楼提供的方法。

网友B:
你按键消抖了吗?

网友A:
看所长的5ms、20ms同一timer0( )定时中断,很精彩的:5ms用于LED动态扫描,20ms用于键盘消抖。

//系统时间管理
//T0产生系统时间20ms
//T0中断5ms,处理弱实时任务。20ms主要提供按键扫描,5ms主要提供给数码LED用。

//T0中断
//处理弱实时任务,并产生20MS系统时间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sInSysTimer.mT0_PreLoad;        //重装T0高位初始值

    if( ++sInSysTimer.m20msCount > 3 ){      //  刘注:大于3=4,  4x5=20ms.
        sInSysTimer.m20msCount = 0;
        //20ms触发
        fInSys_20ms = 1;
        //调用20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
        if( sInSysTimer.Weekness_20ms )(*sInSysTimer.Weekness_20ms)();
    }

    //调用5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
    if(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楼主:
我的按键消抖时间是15ms。

网友A:
要什么消抖?把下面2句调换顺序:
   delay_10ms( );
       dis_play( );

写成:
   dis_play( );
     delay_1s( );

一秒钟增长一个数,可行之后,再慢慢改进。

楼主:
问题是我不能有这么长的时间延时,因为我的负载工作的时间只能在10-100ms左右,这样我的时间是受限制的。

网友A:
交给我,很容易解决。
若不愿贴程序,就贴流程图也行。
把问题讲清楚。到底几个问题?

楼主:
我帖出原程序,不过去掉了一些功能。但是不会影响主要的程序流程.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m_force1_time  15
#define  m_force2_time  30
#define  m_force3_time  45
#define  m_force4_time  60
#define  m_force5_time  80
#define  m_force6_time  120

uchar  code  m1_table[ ],m2_table[ ],m3_table[ ];
uchar  code  *point1;

sbit  POWER_KEY=P3^0;
sbit  ADD_KEY=P3^0;
sbit  SUB_KEY=P3^0;

sbit  ALL_KEY=P2^3;
sbit  UP_KEY=P2^3;
sbit  DOWN_KEY=P2^3;

sbit  HOT_KEY=P2^2;

sbit  POWER_LED=P3^1;
sbit  HOT_LED=P3^2;

sbit  ALL_LED=P3^1;
sbit  UP_LED=P3^2;
sbit  DOWN_LED=P3^3;

sbit  SDA=P1^6;
sbit  CLK=P1^5;
sbit  STR=P1^7;

sbit  M1_OUT=P2^0;
sbit  M2_OUT=P2^1;
sbit  M3_OUT=P2^4;
sbit  M4_OUT=P2^5;

sbit  HOT_OUT=P2^6;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uchar bdata time_flag;
uchar  bdata  key_flag;
sbit   POWER_PB_FLAG=key_flag^0;
sbit   ALL_PB_FLAG=key_flag^1;
sbit   UP_PB_FLAG=key_flag^2;
sbit   DOWN_PB_FLAG=key_flag^3;
sbit   ADD_PB_FLAG=key_flag^4;
sbit   SUB_PB_FLAG=key_flag^5;
sbit   HOT_PB_FLAG=key_flag^6;
sbit   POWER_FLAG=key_flag^7;

uchar  bdata  led_flag;
sbit   POWER_LED_FLAG=led_flag^0;
sbit   HOT_LED_FLAG=led_flag^1;
sbit   ALL_LED_FLAG=led_flag^2;
sbit   UP_LED_FLAG=led_flag^3;
sbit   DOWN_LED_FLAG=led_flag^4;

uchar   bdata   other_flag;
sbit   M_TIME_ENABLE=other_flag^0;
sbit   M_OPEN_FLAG=other_flag^1;
sbit   HOT_FLAG=other_flag^2;
sbit   M_START_FLAG=other_flag^3;
sbit   TIMER_ENABLE=other_flag^4;
sbit   KEY_OK_FLAG=other_flag^5;
sbit   KEY_PRESSED_FLAG=other_flag^6;

uchar  bdata   program_flag;
sbit   ALL_PROGRAM_FLAG=program_flag^0;
sbit   UP_PROGRAM_FLAG=program_flag^1;
sbit   DOWN_PROGRAM_FLAG=program_flag^2;

uchar data  clock_1s,key_timer,led_count,clock_10ms,clock_100ms;
uchar data  m1_data,m2_data,m3_data,m4_data,m_time,m_cnt,m_force,m_time_cnt;
uchar data  dis_buf;//dis_data;         //dis_data,

unit  data  timer_15m;

void  all_program( );
void  hot_program( );
void  speed_program( );
//void  delay_200ms( );
void  inital( );
void  led_8display( );
void  keyscan( );
void  ledscan( );
void  check_act_time( );
void  keyvalue( );
void  loaddata( );
void  set_time( );
void  motor_act( );
void  add_force( );
void  sub_force( );
void  dis_play(uchar ) reentrant;
void  power_off();
void  motor_out( );
void  delay500ms();
void  Pca_Init();
void  auto_test( );
void  delay_10ms( );
void  speed_adj( );

void main(void)
{
  inital( );
  Pca_Init();
  delay500ms();
  do
  {
  /* if(POWER_FLAG==0)
   {
     if(DOWN_PB_FLAG)
       DOWN_PB_FLAG=0;
           ALL_KEY=1;
           HOT_KEY=1;
         if(POWER_KEY==0)
         {
      do
         {
            auto_test( );
                }while(POWER_PB_FLAG);
         }
   }  */
  if(M_START_FLAG)
   {
          if(TIMER_ENABLE==0)
           {
                  power_off( );
                        inital( );
                        }
                else
                {
          // dis_play( );
       motor_act( );
             }
           }
   if(POWER_PB_FLAG)
     {
            POWER_PB_FLAG=0;
                POWER_FLAG=~POWER_FLAG;
                if(POWER_FLAG)
                 {
                        clock_10ms=10;

                        TIMER_ENABLE=1;
                 }
                 else
                 {
                   power_off( );
                        inital( );
                 }
          }
        if(POWER_FLAG)
        {
            if(ALL_PB_FLAG)
            {
            all_program( );
                }

            if(HOT_PB_FLAG)
             {
              hot_program( );
              }
                speed_adj( );
           }
     }while(1);
}

void  inital( )
{
   uchar display_data;
   TMOD=0x2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clock_1s=10;
   P1=0xff;
   P2=0xFF;
   P3=0xFF;
   led_flag=0xff;
   timer_15m=900;
   key_flag=0x00;
   other_flag=0x00;
   program_flag=0x00;
   led_count=0;
   clock_100ms=100;
   m_force=0;
   m_time_cnt=0;
//   dis_data=0xff;
   display_data=0xff;
   dis_play(display_data);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c;
    TL0=0x18;

        P3=(P3|0xff);
        _nop_();
        _nop_();
        P2_2=0;
        P2_3=0;
        P3_0=0;
        keyscan( );
        if(KEY_PRESSED_FLAG)
        {
          if(KEY_OK_FLAG==0)
           {
              key_timer=15;
                  KEY_OK_FLAG=1;
                 }
          else
            {
                  key_timer--;
                  if(key_timer==0)
                            keyvalue( );
                 }
          }
         ledscan( );
         check_act_time( );

}

void keyscan( )
{

   if((P3&0xfe)!=0xfe)
        {
             if((P3&0xfe)!=0xfe)
                  {
                    KEY_PRESSED_FLAG=1;
                        //key_timer=20;
                        }
        }
//        else
//        {
  //    key_timer=20;
//        }

}

void  keyvalue( )
{
    bit C;
    KEY_OK_FLAG=0;
           P2_2=1;
        P2_3=1;
        P3_0=1;
        _nop_();
        _nop_();
    P3_1=0;
        P3_2=1;
        P3_3=1;
    _nop_();
        _nop_();

         C=HOT_KEY;
         HOT_PB_FLAG=~C;
         C=ALL_KEY;
         ALL_PB_FLAG=~C;
         C=POWER_KEY;
         POWER_PB_FLAG=~C;

        P3_1=1;
        P3_2=0;
        P3_3=1;
    _nop_();
        _nop_();
        C=UP_KEY;
        UP_PB_FLAG=~C;
        C=ADD_KEY;
        ADD_PB_FLAG=~C;

        P3_1=1;
        P3_2=1;
        P3_3=0;
    _nop_();
        _nop_();
        C=DOWN_KEY;
        DOWN_PB_FLAG=~C;
        C=SUB_KEY;
        SUB_PB_FLAG=~C;

        P3_1=1;
        P3_2=1;
        P3_3=1;
        _nop_();
        _nop_();
  }

void  ledscan( )
{
    P3_1=1;
        P3_2=1;
        P3_3=1;
    P1_0=1;
        P1_1=1;

        _nop_();
        _nop_();
        if(POWER_FLAG==0)
        {
          P1_0=0;P1_1=1;
          POWER_LED=POWER_LED_FLAG;
          }
        else
         {
           led_count++;
       switch(led_count)
              {

                         case 1:P1_0=0;P1_1=1;
                                 POWER_LED=POWER_LED_FLAG;HOT_LED=HOT_LED_FLAG;break;
                         case 2:P1_0=1;P1_1=0;
                                 ALL_LED=ALL_LED_FLAG;UP_LED=UP_LED_FLAG;
                                 DOWN_LED=DOWN_LED_FLAG;led_count=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heck_act_time( )
{
   bit CB;
   clock_10ms--;
   if(clock_10ms==0)
  {
         clock_10ms=10;
         if(M_TIME_ENABLE)
         {
            m_time--;
                if(m_time==0)
                {
                   M_TIME_ENABLE=0;
                   }
                }
    }

}

void motor_act( )
{
    if(M_OPEN_FLAG==0)
        {
           M_OPEN_FLAG=1;
           loaddata( );
           set_time( );
           motor_out( );
           }
        else
        {
           if(M_TIME_ENABLE==0)
           {
              m_cnt--;
                  if(m_cnt==0)
                  {
                    loaddata( );
                   if(m1_data==0xff)
                   {
                     if(ALL_PROGRAM_FLAG)
                           point1=m1_table;
                         if(UP_PROGRAM_FLAG)
                            point1=m2_table;
                         if(DOWN_PROGRAM_FLAG)
                                    point1=m3_table;
                           M1_OUT=1;
                           _nop_();
                           _nop_();
                           M2_OUT=1;
                           _nop_();
                           _nop_();
                           M3_OUT=1;
                           _nop_();
                           _nop_();
                           M4_OUT=1;
                           _nop_();
                           _nop_();
                         M_OPEN_FLAG=0;
                    }
                   else
                      {
                   set_time( );
                       motor_out( );
                            }
                   }
                   else
               {
                   set_time( );
                   }
            }
        }

}

void  loaddata( )
{
    m1_data=*point1;
        point1++;
        m2_data=*point1;
        point1++;
        m3_data=*point1;
        point1++;
        m4_data=*point1;
        point1++;
        m_cnt=*point1;
        point1++;
        }

void set_time( )
{
   switch(m_time_cnt)
   {
      case 1:m_time=m_force1_time;break;
          case 2:m_time=m_force2_time;break;
          case 3:m_time=m_force3_time;break;
          case 4:m_time=m_force4_time;break;
          case 5:m_time=m_force5_time;break;
          case 6:m_time=m_force6_time;break;
          default:break;
          }
          M_TIME_ENABLE=1;
}

void  motor_out( )
{
  if(m1_data==1)
        {
           M1_OUT=0;
           _nop_();
           _nop_();
        }
  else
        {
           M1_OUT=1;
           _nop_();
           _nop_();
         }
  if(m2_data==1)
        {
           M2_OUT=0;
           _nop_();
           _nop_();
        }
  else
        {
           M2_OUT=1;
           _nop_();
           _nop_();
        }
  if(m3_data==1)
        {
           M3_OUT=0;
           _nop_();
           _nop_();
        }
  else
        {
           M3_OUT=1;
           _nop_();
           _nop_();
        }
  if(m4_data==1)
        {
           M4_OUT=0;
           _nop_();
           _nop_();
        }
  else
    {
           M4_OUT=1;
           _nop_();
           _nop_();
        }
}

void  all_program( )
{
   ALL_PB_FLAG=0;
   ALL_LED_FLAG=0;
   UP_LED_FLAG=1;
   DOWN_LED_FLAG=1;
   M_START_FLAG=1;
   ALL_PROGRAM_FLAG=1;
   UP_PROGRAM_FLAG=0;
   DOWN_PROGRAM_FLAG=0;
   point1=m1_table;
   if(m_force==0)
   {
      m_force=1;
          dis_buf=1;
          m_time_cnt=1;
          }
   else
    {
        m_time_cnt=m_force;
        dis_buf=m_force;
        }
           led_8display( );
}

void  hot_program( )
{
    HOT_PB_FLAG=0;
        HOT_FLAG=~HOT_FLAG;
        if(HOT_FLAG)
        {
           HOT_LED_FLAG=0;
           HOT_OUT=0;
           }
        else
          {
             HOT_LED_FLAG=1;
                 HOT_OUT=1;
                 }
}
void  speed_adj( )
{
if(M_START_FLAG)
{
   if(ADD_PB_FLAG)
          {
            add_force( );
                }
        if(SUB_PB_FLAG)
          {
            sub_force( );
                }
   }
}
void  add_force( )
{

    ADD_PB_FLAG=0;
           m_force++;
        if(m_force>6)
     m_force=6;
        dis_buf=m_force;
        m_time_cnt=m_force;
        led_8display( );

}

void  sub_force( )
{

    SUB_PB_FLAG=0;
        m_force--;
        if(m_force<1)
         m_force=1;
        dis_buf=m_force;
        m_time_cnt=m_force;
        led_8display( );

}

void led_8display()
{

           uchar dis_data;
   switch(dis_buf)
   {
       case 1:dis_data=0xf9;break;
           case 2:dis_data=0xa4;break;
           case 3:dis_data=0xb0;break;
           case 4:dis_data=0x99;break;
           case 5:dis_data=0x92;break;
           case 6:dis_data=0x82;break;
           default:break;
        }
           dis_play(dis_data);

}

void  dis_play(uchar j ) reentrant
{
   uchar i;

   for(i=0;i<8;i++)
   {
      if((j<<i)&0x80)
            SDA=1;
          else
            SDA=0;
          CL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K=0;
          }
          STR=1;
          _nop_();
          _nop_();
          STR=0;

}

void delay500ms()
{
   uchar m,n,f;
                        for(m=15;m>0;m--)
                        for(n=202;n>0;n--)
                        for(f=81;f>0;f--)
                        ;
        }

void delay_10ms()
{
  u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

void auto_test( )
{
   uchar  a,b;

   ALL_LED_FLAG=1;
   UP_LED_FLAG=1;
   DOWN_LED_FLAG=0;
   POWER_LED_FLAG=0;
   do
   {
           HOT_OUT=0;
       M1_OUT=0;
           M2_OUT=1;
           M3_OUT=1;
           M4_OUT=1;
           delay500ms();
           M1_OUT=1;
           M2_OUT=0;
           M3_OUT=1;
           M4_OUT=1;
           delay500ms();
           M1_OUT=1;
           M2_OUT=1;
           M3_OUT=0;
           M4_OUT=1;
           delay500ms();
           M1_OUT=1;
           M2_OUT=1;
           M3_OUT=1;
           M4_OUT=0;
           delay500ms();
           delay500ms();
           M1_OUT=0;
           M2_OUT=0;
           M3_OUT=0;
           M4_OUT=0;
           for(a=0;a<4;a++)
           {
            delay500ms();
           }
           M1_OUT=1;
           M2_OUT=1;
           M3_OUT=1;
           M4_OUT=1;
           for(b=0;b<4;b++)
           {
            delay500ms();
           }
           }while(POWER_PB_FLAG);
          inital( );
}

void Pca_Init()
{
   CMOD=0x80;
   CCON=0x00;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CA_PWM0=0x00;
  // PCA_PWM1=0x03;

   EPCA_LVD=1;              //开 PCA 中断
   CR=1;
   EA=1;

   }
#include "all_table.inc"
#include "up_table.inc"
#include "down_table.inc"

网友A:
很简单:
1、把键盘扫描和处理程序从中断ISR中拿出去;放在前台处理;
2、把 ledscan( )拿出去,放在前台处理,中断设置处理标识就行;
3、把check_act_time( )拿出去放在前台处理;

总之5ms(不是1ms)中断时标程序越短越好,这样C编译器要做的保护现场工作就简单了。

如果原来可以,不愿大改,那么试一下:

#pragma  disable  //以下函数关闭中断

void led_8display()
{
           uchar dis_data;
   switch(dis_buf)
   {
       case 1:dis_data=0xf9;break;
           case 2:dis_data=0xa4;break;
           case 3:dis_data=0xb0;break;
           case 4:dis_data=0x99;break;
           case 5:dis_data=0x92;break;
           case 6:dis_data=0x82;break;
           default:break;
        }
           dis_play(dis_data);

}

有问题再看。

网友C:
刘前辈 您把前后台的概念搞反了:)

网友C:
贴一段资料:

早期的嵌入式系统中没有操作系统的概念,程序员编写嵌入式程序通常直接面对裸机及裸设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把嵌入式程序分成两部分,即前台程序和后台程序。   应用程序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循环中调用相应的函数完成相应的操作,这部分可以看成后台行为。前台程序通过中断来处理事件;后台程序则掌管整个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资源的分配、管理以及任务的调度,是一个系统管理调度程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前后台系统。一般情况下,后台程序也叫任务级程序,前台程序也叫事件处理级程序。在程序运行时,后台程序检查每个任务是否具备运行条件,通过一定的调度算法来完成相应的操作。对于实时性要求特别严格的操作通常由中断来完成,仅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标记事件的发生,不再做任何工作就退出中断,经过后台程序的调度,转由前台程序完成事件的处理,这样就不会造成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费时的事件而影响后续和其他中断。   实际上,前后台系统的实时性比预计的要差。这是因为前后台系统认为所有的任务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别,即是平等的,而且任务的执行又是通过FIFO队列排队,因而对那些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不可能立刻得到处理。另外,由于后台程序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结构,一旦在这个循环体中正在处理的任务崩溃,使得整个任务队列中的其他任务得不到机会被处理,从而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由于这类系统结构简单,几乎不需要RAM/ROM的额外开销,因而在简单的嵌入式应用被广泛使用。

网友A:
版主,我以前一直是受这段话的影响,把主函数看做后台,中断程序看做前台。最近看了2本外国人写的书,才知道中国人写错了,上面这段话是周立功的书吧?我是听周立功的还是听坂村健的?
   上面的话自我矛盾:

……后台程序则掌管整个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资源的分配、管理以及任务的调度,是一个系统管理调度程序。……在程序运行时,后台程序检查每个任务是否具备运行条件,通过一定的调度算法来完成相应的操作。对于实时性要求特别严格的操作通常由中断来完成,仅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标记事件的发生,不再做任何工作就退出中断,经过后台程序的调度,转由前台程序完成事件的处理,……

上面到底想说什么?

         经过后台程序的调度,转由前台程序完成事件的处理?

按照版主的理解,就是:经过主函数的调度,转由中断程序处理?——主函数用户程序调度了中断程序?

        如果前后台程序是裸奔程序的话,何来任务、资源管理、调度这些概念?这分明是属于RTOS内核对象的内容,而RTOS内核的位置,——她的住址,是在中断里的,是隐藏在平台下面的。
     一个用户看不见的对象,一个深藏在平台下面,或者说内核里面东西,叫 前台好还是叫后台好。
    我原来的疑惑,终于释然了。用户程序——看得见的叫前台,异步发生的,看不见的,叫后台,我觉得这样好。

     我再找一点权威的内容贴上来。

网友C:
改天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英文的资料 **中英文里说的前后台就应该是中断里叫前台 主函数叫后台
不过我转的那段话确实有点拗口 我从百度百科拷贝过来的 只是为了说明前后台的定义 其它的解释刘前辈可以忽略
搞笑一下: 一般BOSS都坐在后台 小兵们在前台冲锋陷阵 小兵们获取到信息后再交由BOSS决策 所以这么看来中文的说法并无问题 呵呵:lol

网友D:
呵呵!

后台、前台之争,还不如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实在,前来“机器人”版面坐台。热心为同学们服务。

网友E:
关于中断是前后台确实有不同的说法,
了解本质即可

网友A:
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去剧院看演出,前台是演员表演给观众看的,后台是调度节目,管理剧场资源,提供各类(灯光、服装、化妆……)服务的。——都是看不见的操作。
    总不能说,演员在后台演出,导演在前台调度?别扭呀。

    看得见的叫前台,隐藏的操作叫后台。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应该是这种认知习惯吧。

    所谓OS,就是借用生活中的这个模型吧。这是舶来品,中国可能不能随便定义,——除非在CHINA_OS中定义中国标准。

网友F:
23楼说**确。

     In today's world of battery-operated devices, the proper use of the low-power/sleep modes provided in most embedded microcontrollers (MCUs) is critical. At the same time, most high-volume MCU applications, such as home appliances, vending machines, motor controllers, and electronic toys, are organized as foreground/background systems (super-loops or main + ISRs).
     The foreground/background architecture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the foreground comprises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ISRs) that handle asynchronous external events in a timely fashion, and the background is an infinite loop that uses all remaining CPU cycles to perform the less time-critical processing.
    The foreground typically communicates with the background through shared memory. The background loop protects this memory from potential corruption by disabling interrupts when accessing the shared variables.

From www.embedded-systems.com

网友F:
:@
靠, 法+正也tmd被吃掉了。 定军山下夏侯渊要是带上一串, 就不会挂了。

网友F:
:'(
河+蟹也被吃掉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