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串口,第一个数据有误

楼主(2010-10-28):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下位机的数据,但每次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第一位是多出来的,第二次再发送数据又是正确的,我下位机发送的数据 A4 30 40 43,得到结果却是

网友A:
上电时的“假数据”。丢掉它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快就有人回啊,谢谢啊,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别的子程序中里定义了另外一个数组,当使用这个数组时数据不对,当不用数组时,数据发送正常,是不是起冲突了
xdata uchar  string[5];
sprintf(string, "%1.2f", now_value);,把这句sprintf注释掉数据就正常了,但是想不通啊

网友B:
有很多种调试助手
你可以下不同版的试试

网友C:
%1.2f肯定是不合理的,你插一下sprintf的文档就知道了。
要不是%0.2f就是小数点前面的数据比后面的大,前者表示总宽度(前面为空则用空格补齐),后者表示小数点后打印几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