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28):
这个是用multisim仿真的图,按理说D1的存在正电压是过不去的,为什么家了稳压管D4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加D4都是正常的,为什么有D4正电压会通过D1呢?

网友A:
稳压管也是个二极管呀,反向稳压,正向是个二极管。

交流源有有负值,所以就通过D4->示波器表笔(R1)->D1->。

当然电压就是-0.8V了

你是不是把稳压管接反了?

(分析错了~ 呵呵 )

网友B:
D1有结电容、反向漏电流。

网友C:
稳压管好像接反了啊!

楼主:
稳压管没有接反,对于负电压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4.788V的正电压呢?

网友D:
这个我也想不太明白

网友D:
只有一种解释:在正向工作的状态的情况下,由于PN结存在势垒电容,这样交流电压就可以通过D1了,刚去翻了一下模拟电路书了

网友E:
是不是示波器设置反向的啊,哈哈,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