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400多个键,如何设计扩展口来检测键盘按键事件?

楼主(2010-10-28):
资料中有很多键盘扩展方法,但都是键数不多。如果有400多个键,如何设计51单片机扩展口来检测键盘按键事件?

能帮画下电路示意吗? 或提示下方法。
硬件不熟悉。

非常感谢。

网友A:
串出并入

网友B:
400个键???不会吧,老大,怎么这么多啊、你得造飞船控制系统啊?!

网友C:
另外用单片机做个按键板,通过串口通讯接到主机上,要CRC校验

楼主:
我是楼主,实际上是这样的。工业检测中检测器件,放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分隔放)。。有的地方有会放,有的后来被拿走,,要随时记录下哪些地方有器件,哪些地方没有。。我自己想,下面放一个光敏二极管,如果上面有东西盖住光了。那么就导通了(相当于按键按下)。。有好几百个(大概600-800,考虑20*40的方格)个这种位置。我放几百个光敏二极管就行了。。

现在问题就是。如何按键盘输入那样,把这些光敏二极管的信号引人单片机呢? 太多了。

谢谢。

网友D:
你还要考虑线上的衰减

网友E:
用3片595+3片165,可以576个键

网友F:
不止576个键,应该是1152个键

网友F:
不对,图有问题,才发现,你的东西是要很多键同时按下的,很成问题
这个电路不行,需要那种能检测多键同时按下的。

楼主:
楼上,谢谢。。

是的。好像我不该拿键盘来比喻。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多个地方同时接通的。

网友G:
用串入并出方式扩展个20*20键盘即可

网友H:
你这种只能用最笨的那种1个键用1个IO的电路或带2极管的矩阵。其实,2极管的矩阵在你这没有优势。

网友I:
可以参考cowboy的方法,4个io加上适当的二极管稳定检测65个按键
按此思路扩展。。。

网友J:
模拟存储器的方式,对每个位置进行地址编码,然后遍历

网友K:
用595芯片级连起来,用三个IO也许就可以完成你说目标

网友L:
用个CPLD来扩展,或者2片单片机来扩展都可以。32个IO的单片机2个,最多可以做成32*32个按键

网友M:
用cpld挺好的,很容易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还要CPLD 呀。那不成本一下上去了?

能否帮我画下连接图呀。 多谢。

网友N:
是该学习一下

网友O:
我以前做过,还获了奖,哈哈。

以前我用的Intel_8279,现在可以选用7219。一般人只知道8279是硬件128个键盘扫描(只能按键方式)芯片,实际上它还有个64路I/O 开关输入模式,任一开关闭合,都可发出中断。没有开关变化,CPU可以干别的。不用花额外时间扫描。
    而且我用的是在每个开关节点上都接一个光电耦合器接收端,发光二极管端开通或者闭合就相当于I/O开关通断了。这样每路开关都是绝缘的,可靠极了。跟LZ的应用差不多。LZ只要在7219  64个开关(按键)的两端接一个光敏二极管就行了。由于是专用硬件扫描工作,软件程序就简单多了。

网友P:
就是HC165就行了,分成8路,每路带8个HC165,共计64个点。8个64点单元板构成256个输入。依次方法扩充,上限无止境。

网友P:
也可用CPLD来做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可减少PCB板的面积。

网友Q:
几百个按键分布离散而且距离较远,不能这么玩的,试图把那么多按键当成都摆在一张桌子上,统统串起来的用法是想当然。

安全可靠的做法是设置MCU,每个MCU控制为数不多的距离较近较集中的10个或者10几个按键,所有的MCU通过485或者其他线路并联,用通讯协议轮询或者定时接力发送的方式按键状态。

MCU又不贵,比你胡扯乱拉一大堆线,要可靠实用的多得多

网友R:
我赞同ls的观点,应当分而治之。
机柜的面积这么大,而且LZ也没提到机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干扰如何,电源是否够干净……有时候那点地电位差就能把你搞死……
还有维护的问题、系统可靠性的问题(尽量抑制故障点扩散)

网友S:
另外加块按键板,用矩阵阵列,如果有很多按键需要同时按下,那你程序你好好设计就行了

网友T:
用个多管脚的单片机,做个矩阵扫描就是了,比如STM32系列的就有144脚的封装,可用的GPIO很多,具体多少我没有查资料。不一定费用51

网友U:
400个,想想互相间距离也不会近。。。拉10米长的开关线???

网友V:
LZ,用摄像头,再加图像识别处理吧。有技术含量一点。

网友W:
还真是打开眼界啊,拿这个扫描程序就很大,不知道有没有长按短按的

网友X:
20*20=400

网友Y:
嗯,级连,分成行与列,应行

网友Z:
我是楼主,实际上是这样的。工业检测中检测器件,放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分隔放)。。有的地方有会放,有的后来被拿走,,要随时记录下哪些地方有器件,哪些地方没有。。我自己想,下面放一个光敏二极管,如果上面有东 ...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应用,应该设计成分布式的系统。每个单片机管理32个就够了,然后用485总线连接起来。系统更可靠。更容易维护。

网友Z:
一个大而全的系统,施工布线会累死你

网友AA(2011-03-03):
有专用的键盘芯片可以用,或者弄个便宜的MCU自己搭

网友AB(2015-03-26):
级联更多的4017来扩展更大的规模的矩阵键图纸不会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