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元件中椭圆孔如何做?

楼主(2010-10-28):
DXP有个电源器件,有三个焊盘是椭圆的,好做,但是焊盘孔也是椭圆的,这真让人头疼,不知道有谁做过这椭圆孔的,怎么做,如何去实现,有好方法的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你用的DXP的版本是什么?
是最新的SUMMER09不?
如果是,则在属性里修改就行
如果不是
我的做法是
用几个圆形的过孔相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