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存贮器问题

楼主(2010-10-28):
  学习nios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系统的阐述资料,还望各位能指点:我的nios系统中有四中存储器(ON-SHIP,SDRAM,EPCS,CFI-FLSHA,但是我一直就弄不懂,我在编程时这几个存储器在一个nios系统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哪个存储程序,哪个存储数据(我也不知道我的表述对不对!呵呵!)。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 on-chip放启动向量 SDRAM放运行期数据和程序 EPCS放FPGA程序 CFI_FLASH存储程序,根据需要调入SDRAM

网友B:
根据你的项要,可以设置的。你的VHDL代码可以在EPCS中也可以在NOR—FLASH中。你的NIOS程序代码可以存在EPCS或FLASH中,运行在内部的RAM或SD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