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A机开机后,B机执行A机一样的功能程序,由于考虑成本不能用那种带通信接口的单片机,可能只能通过红外发射来达到目的...希望朋友能给我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A:
没有接口就用软件模拟吗

网友B:
1、A开机后,通过红外发中断请求信号
2、B响应该中断信号,标志位置位
3、B循环扫描该标志位,扫描到置位后,执行A一样的程序
4、其他后续处理
请参考
硬件上只要搭配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软件上只要响应中断即可

网友C:
A机做TX
B机做RX
想好编码格式吧

网友D:
自己都确定了红外了

网友E:
需要无线传输才考虑红外,协议和编码可自定,用查询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