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完全兼容AT89S52

楼主(2010-10-28):
现在我的AT89S52空间不够,想找一个大点的芯片,用的是44脚贴片的,现在是想找一个不改程序的情况不改板都能用的芯片,不过要比89S52大的。那位大哥介绍个

网友A:
STC89C54/58/516,或者STC90C系列

网友:
那是78E58吧,77E58太贵了

楼主:
AT89S8253行不行?

网友B:
stc完全兼任

网友C:
AT89C55WD,兼容性会很好。

网友D:
只要你没用到AT89S52那几个蛋疼到不行的专有寄存器,就能不改程序直接代换。

楼主:
LS说的AT89S52的寄存器是那几个?能不能说说,因为程序不是我写,我还不知道是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