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一款单片机,愁死了都

楼主(2010-10-28):
我做的项目少,大家经验多,帮我选一下:要求有一个串口和ch375通讯,有几个I/O做只是灯和输出一些信号,有一个SPI或I2C和flash通讯。支持在线调试,就像Jtag。算下来大概20~28个脚的单片机就行了。谢谢

网友A:
够狠,其实PIC的很多都可以,飞思卡尔的也行,貌似C8051F也有能用的,你自己选吧。

网友B:
c8051f330?

楼主:
恩,我现在不明白一点,就是ISP 和jtag ,ISP是不是只是在线编程,不能实时调试,就是在开发环境下不能单步调试,也看不到中间结果,,,,但是jtag就可以啊,但是jtag得花是不是一定要买调试器啊,那个调试器好像很复杂的意思

网友C:
几十元而已

网友:
PIC16LF720,含税4以内,超低功耗

网友D:
PIC的能达到要求,几块钱一片而已!

网友E:
C8051Fxxx,freescale s08....

网友F:
弄个PIC的芯片选型手册,慢慢看吧...

网友G:
推荐用PIC的,工业级设计,IO驱动能力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