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式触摸按键信号处理电路射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0-10-28):
当触摸按键时,方波变化如图所示,当手机在旁边拨打时,存在很大的干扰,有很多尖峰杂波。如何使用低通滤波器进行高频信号的滤波,而不改变C-F点的有效信号。滤波器在A-F哪点接入效果最好,且滤波器采用何种滤波较好!在处理射频干扰时要注意哪些,运放的电路如何设计,受高频干扰最小!
以上电路有何设计不合理处,请指正!
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谢!

楼主:
如何剪切图片进行回复或发帖啊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手回答了,唉,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A:
你这个图纸,抗RF干扰的措施很难实施,还是自己试试比较好。
加小电容滤除RF信号,同时又不能影响电容按键灵敏度。
需要考虑布线紧凑一些,加一些屏蔽。
在用MCU的电容按键系统,可以想办法用软件方法滤除TDMA干扰。

楼主:
我加了RC低通滤波电路,考虑滤波器截止频率(1/2πRC)必须大约为时钟频率的5倍,所以R=100欧,C=27pF,截止频率为59Mhz,在各个差分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加了RC电路,干扰没有滤除,几乎不起作用。
楼上能建议使用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了,直接用集成的仪用放大器AD622会不会好点,谢谢

网友:
有那种专门的电容式触模按键IC, 接口是I2C的。
我们公司就有,代理新思的触摸,你的这个几个高级运放,价格不知道是它的多少倍了。还不稳定。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些技术资料。你先参考下。
  QQ:363150871   张工

楼主:
呵呵,我知道有触摸屏IC,我这也是IC芯片的里面电路,我主要做IC应用开发,考虑射频干扰,看电路存在那些干扰,然后想办法解决

网友B:
尽量避免外界干扰,但是理想没有干扰的环境是很难保证的,所以应该在设计中考虑这方面的误差,在信号传送的线路不要裸露,做好用铜箔包起来,可以隔离一些电磁干扰

楼主:
是啊,线传输的时候要尽量粗和断,最好有屏蔽措施,谢谢指教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你的芯片抗干扰和抗辐射不是很好!~电路设计应该不是这个问题。QQ147714230

网友D(2010-12-22):
关键还是屏蔽要做得好

网友C:
这种是辐射问题,跟你的电路没有关系,换个抗辐射好的芯片就可以了。QQ14771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