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 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

楼主(2010-10-28):
P15 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 请问这个IC的性能怎样? 是不是有内置驱动管的? 可以输出大的电流?   这个IC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A:
呵呵 没用过但是帮顶顶!

网友B:
P15 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 请问这个IC的性能怎样? 是不是有内置驱动管的?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个CPU的规格书。但是根据我的经验,CPU一般是不会内置驱动管的。

网友B:
这种问题,其实你去看CPU的规格书不是更好吗?

楼主:
附件有这个IC的规格书, 因为是菜鸟,看得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有没有内置驱动管,请高手指教.

网友C:
还是选个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