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的机器周期是多少啊?

楼主(2010-10-28):
新华龙的C8051F系列MCU的机器周期是多少啊?

一个机器周期=多少个时钟周期啊?

老的51单片机是一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

由于我要用定时器,所以需要知道最小的时间单位

高手告诉一下吧。

网友:
它的定时器可以设置快慢的,使用有一点小复杂

网友A:
新华龙的C8051F系列MCU的机器周期是多少啊? ..............  1个时钟周期

一个机器周期=多少个时钟周期啊?   ..............  一个机器周期=1个时钟周期

网友:
定时器可以快可以慢,77E58也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B:
C8051F的定时器时钟源都是可以分频输入的,一般复位后是12分频的,和标准51兼容
这种问题还是直接去看DATASHEET,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网友C:
12m振荡周期,时钟周期为6m,机器周期1m

网友C:
没注意,是频率

网友D:
好像是优化的流水线结构,基本和pll出来的系统频率相同

网友E:
看了书才知道这个问题用术语:
1T .

例如:
89C51 / 8051:
12T .

/

网友F:
8051F优化了,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