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关于交流异步电机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各位大侠,现在小弟对一个电路的原理是昏了,不知道各位专家是否可以指点迷津。
电路中传感器一共测量了3个模拟量:
TP18是逆变电路母线电压,
TP17测量的是电机MAIN端的电流值,
TP16测量的是电机AUX端的电流值,
TP36使用MAIN和AUX相加算出的COM端电流,
但是通过这些电机的电流测量值能够获得什么结论,是否可以获知电机的转速?

楼主:
各位专家一定要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通过这些量,不能确定电机转速。

网友B:
做个点测传感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