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变绿

楼主(2010-10-28):
我生成PCB后,有两个元器件(他们和其他的元器件较远,不是距离近的原因)变绿是何原因!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元件的绝缘间距小于系统设置的值 改下Rules里的clearence

网友B:
变绿就是违反了规则Rule。

网友:
绘制PCB前就要根据你的要求修改PCB规则,否则有些东西不符合规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例如过孔的大小,焊盘的最大外径与孔径,导线的MAX和MIN。这些在Design-Rule里都可以更改的

网友C:
可能是是器件管脚间距,小于了规则里设置的间距

网友D:
违反了设计规则啊

网友E:
如果你的封装名称隐藏了,可能是跑其他地方了!(如果前面的问题没有的话)

网友F:
取消掉设置项中的DRC Errors.

网友G(2010-12-05):
还真敢关掉DRC?;P

网友F:
关掉DRC显示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么不敢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画好板子再DRC下,看看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