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时钟的计数器芯片的用法

楼主(2010-10-28):
我用了74192双时钟十进制的计数器芯片
CP DOWN接时钟,CP UP接了地,用7448和七段数码管显示
显示8,6,4,2,0,8,即自减二,而不是自减一,请问哪里出错了?

另外时钟信号由P0口输出,有上拉电阻,程序如
  P0=0xff;
delay(500);
  P0=0xfc;
delay(500);

楼主:
:o难道没人会吗?

网友A:
把具体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RAR是PROTUES文件
用软件模拟没问题,但焊成电路以后,就只能减2,减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先谢谢了

网友A:
哈,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才上来看,明天看看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倒计数显示模块那里,用的是LS型的7448和74192,而其余部分则使用HC型的芯片,不知道会有影响吗?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