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函数???

楼主(2010-10-28):
刚才在调试一个函数,调用它一直不能被完整的执行,里面有个WHILE(1),它的条件一直不成立。。。。。但是单独那处理,条件是成立的,可以跳出WHILE(1)........我索性把函数里面的东西都复制出来,直接放在MAIN函数里,没有想到是能够通过!这就让我很郁闷,调用一个函数难道不是执行函数里的全部东西吗??????
调用函数,和把函数里的所有的函数复制出来执行不都是一样的吗????调用函数也只是一个跳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难道有数据溢出,但是该怎样看函数的数据有没有溢出呢????我用的是ICC编译器,ISP下载,不能调试,每次只能是烧录看结果!!!!!郁闷!

网友A:
不懂LZ在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调用一个函数,和把函数里东西复制出来执行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直接调用一个函数,和把函数里东西复制出来执行有什么不同??????????????????
引用 楼主:

没啥不同~

楼主:
如果不一样,我该怎样检查?????
我这边是真的不一样!!!!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直接调用一个函数,和把函数里东西复制出来执行有什么不同??????????????????
引用 楼主:

在系统栈够用的情况下,两者没啥区别。
调用一个函数,需要压栈。所以当你栈不够用了,就完了!
直接复制进去,不用压栈。

网友D:
很简单,看看编译结果就行了。
或者:模拟仿真一下,看看死在那里?

给大家看看不好么?学习学习。

网友E:
贴代码看看
翻翻旧帖子学习一下如何调试程序

网友F:
这个必须分析源代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