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一下这个PCB板

楼主(2010-10-28):
那些大块大块红彤彤的是导线还是覆铜

双击进去的时候,就显示是

似乎是导线,为什么弄那么大的导线?还大面积的画导线,直接覆铜不是更好吗?
完整印制电路板如附件。

由于是新手,先暂时给那么多分,能到得到您的解答,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拿到的板子,网络是没有的,哪个大块的地方是铺铜,当整体丢失网络后,就变为线了,铺铜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区域画满线。

网友A:
你点到的这块正好是导线,你可以把铺铜先不显示,在看看,

楼主:
上图是把底层的覆铜去掉后,看到顶层的红块。都是一根根导线。照你说覆铜的效果就是本区域画满线。OK,我在顶层用了一下protel 99的多边形覆铜工具覆铜,然后把网络设成NO NET,我双击自己画的这个区域,会显示polygon plane,而不是track哦。

楼主:
我在这里tools\preferences\show/hide把覆铜隐藏了

网友B:
正常应该是多种对象,想了解它组成的方法就是:逐一移开,将它们分离,完后看它们的属性。

网友C:
是敷铜,底层的敷铜显示蓝色,顶层的敷铜显示红色,一般的情况

网友A:
呵呵,没必要这么纠结了,你这图就是牛人画的,因为器件少,直接摆器件,然后连线,考虑到没有网络不好铺铜,所以在想要铺铜的地方手工画线,但是画完后发现还有地的铜要铺,那么大一块,铺起来费劲,所以就建立了一个GND网络,OK就这样得到了楼主的图了。

网友A:
你要是新手呢,就老老实实重画吧,从原理图导入,按照原图重画,这个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D:
大概就如9L所说,等LZPCB画多了也会随意起来,敷铜走线什么的都是浮云,能按自己要求达到的电路板就OK了

网友E:
画的多了就随意起来,直接摆元件连线路,再说这个小电源板器件少,管它走线铺地,导出GB文件都是叠起来的。要是新手的话,就如10楼,原理图导入一步步来。

楼主:
的确是牛人画的。谢谢其他各位了

楼主:
再问下,里边有个NETGND和GND是什么关系,区别呢?

网友F:
多谢众高手指点,学习了

网友:
两个指的一样吧。

网友G:
惊现1分贴: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