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分立元件搭DA转换器

楼主(2010-10-28):
怎么用分立元件搭DA转换器,这样成本和可靠性会怎么样,,希望大家教教小弟

网友A:
这个很难,为什么要用分立元件呢??!

网友B:
成本和精度都很难保证啊

楼主:
貌似听说能用电阻网络搭 DA ?

网友C:
可以,但阶数不高时还好弄点,阶数高之后很难调整电阻,而且电阻数量过于庞大。

精度肯定就别指望有多高了。

低阶的肯定要比用专用芯片便宜,但性能肯定没办法比。

呵呵,高阶的肯定是吃饱了闲的蛋疼才会这么搞。

数学上玩玩可以,想弄来做产品还是免了吧,估计你老板会活剐了你。。。

楼主:
我大致看了一下资料,貌似模拟开关部分比较麻烦

网友D:
用一个振荡器,输出接分频器,分频器的输出接不同的加权电阻做加法运算,再和输入电压比较,
当电压大于输入电压时,停止计数,分频器的输出即是AD转换的结果。

网友E:
R-2R DAC,是个基础知识啊。

网友F:
你是不是要电子设计竞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R-2R, 现在明白了 谢谢了

网友G: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新闻上说有人自己研制了飞机。

网友H:
分立元件。。。

网友I:
我看到有个量产的产品就是用电阻搭的高速8位DA转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