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IC

楼主(2010-10-28):
你好,请问这个是什么IC来的? 客人不肯给厂家

网友A:
楼上的可真厉害啊!一眼就能识破!!!

网友B:
8位单片机。

楼主:
这里还有两个资料,说是用在红外线遥控上面的,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这里就是这个IC完整的规格书

网友C:
易码的还有P06,跟义隆的EM78P153脚位一样。

网友D:
这里好多高手!有机会请各位大侠多多赐教了啊。:P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