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级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如下图中所示

光电二极管的等效并联电阻电阻70欧姆,等效并联电容C=611pF
827的GBW是22M,从而确定整个电路的通带是75KHz。5pF电容是用来防止自激振荡的!两组电源都是经过低噪声的LDO处理过的。
出现的问题如下,用万用表测量TEMP2的位置时,万用表的值在不停的变动,而且无规律,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上下20mV的样子。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用万用表测得时候不跳动了,然后就不跳了!以后怎么样也不跳了!这是为什么呢??太奇怪了!

之前用的防止自激的电容是220pF的,经过调试发现此时电路的-3dB带宽变小了,所以改成了5pF的,为什么反馈电容会影响电路的带宽呢?

网友A:
可能是受到外界干扰了。
反馈电容就是影响带宽的,只是通常反馈电容要远小于二极管的电容,忽略他的影响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受到外界干扰的话 应该是以后还会继续跳动啊 但是从不跳动了之后 就没有出现过跳动的情况!
换了一个光电二极管和一个电路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跳动,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跳了,以后也是就不再跳了!!太奇怪了!

网友B:
带宽除了受GBW/2*pi*Cin*RF影响外,还要受1/2*pi*RF*C19的影响,要电路稳定,C19的值是可以算的,大概7pF左右,在它的附近取值尝试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我计算出来5pF的啊,怎么还是不稳定呢.....奇怪了,这种现象应该属于电路不稳定的吧!

网友C:
1.跳动可能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建议用示波器看.估计反馈电容在小点就起震了
2.只有在反馈电容Cf远小于光敏二极管电容Ct时,整个电路的带宽才为f=1/2piRCt.
真正的带宽f=1/2pi*R(Ct+Cf)

网友D:
有可能是你当初表笔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啊!截止频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补偿电容加的太大的时候,只会影响电路的带宽,不会因为电源过大而导致震荡的问题吧?
用示波器看过了 就是噪声有点大,能到个10mV的样子,不过是属于那种白噪声范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很多次啊 ,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啊!非常费解!

网友A:
要减小系统噪声的话可以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问题是 这个跳动我特想知道到底是由于什么引起来的呢!为啥后来就不跳了呢!?费解!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6L说的,
1.跳动可能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建议用示波器看.估计反馈电容在小点就起震了

网友E:
楼主要把输出跳动的前因后果详细描述才好分析。比如,是不是每次更换光敏二极管,上电后跳动一会,以后再也不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是我没描述清除,就是将特定二极管装在相应的电路上的时候,刚安装的时候他会一直跳动,不管重新上电还是上电很长时间之后,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开始不跳动的时候,以后即便是重新上电也不调动了,还没换过更换二极管,因为这东西蛮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可以给再说详细一些么,因为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想上电保持一天看一下效果如何。但是好像不行啊!

网友E:
如果按照16楼的说法,是不是这种跳动其实你只看见过一次?

网友G:
就是将特定二极管装在相应的电路上的时候,刚安装的时候他会一直跳动,不管重新上电还是上电很长时间之后
-----------------------------------
还是没看明白
是装上二极管,然后上电 它就跳,并且要跳一定时间后就不跳了?

哈哈,楼主的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啊!两个二极管,刚换上的时候都跳动,后来不跳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跳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不好意思啊,语文不太好!
是二极管焊在电路上的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刚上电,还是上电一段时间之后都跳动!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跳动了,然后就再也不跳动了,不管是刚上电还是上电时间比较长了之后

网友H: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