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啊

楼主(2010-10-28):
采样电路  输入6--8v  大家看看这个运放的输出时多少伏

楼主:
详细点的介绍,模拟地是运放的正负供电电源的地。运放时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A:
一个差分电路。
输入6V,运放输出也为6V
运放正端3V

楼主:
可是模拟地和6v输入的地不是相连的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连接吗,至少要单点接触吧,所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电压应该相等的啊

网友B:
所以3楼的分析应该没有错,只是加那两个200欧姆的电阻,我想不出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dizzy:可我就是没找到共地点啊  郁闷

网友C:
D13 D14 的钳位在这里不起作用?

网友A:
R29就是用来产生共模电压的.

网友D:
钳位电路的作用?放大器1和8管脚间的两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E:
钳位电路的作用?放大器1和8管脚间的两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引用 网友D:

钳位的作用只是为了防止输入有过激电压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一般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吧,个人的理解。
还有,放大器1和8脚的解法估计纯粹是这个放大芯片的特有的解法,可以不去理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