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噪比难题

楼主(2010-10-28):
请看电路图,电路是超声波接受信号的前级放大电路,信号放大使用的都是分立元器件,电路现在可正常使用,放大倍数为100倍,可如今老总怀疑此电路的信噪比不高,放大超声信号的同时,也有其它的噪音信号被放大,现在想找到一种低噪音放大器件代替此部分电路,请问是否有高手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具备极佳信噪比的低噪音放大器或者是提高信噪比的解决方法。

网友A:
选用低噪声三极管,增加滤波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三极管2SC2712的最高信噪比是10db,请问天神下凡兄用过更好信噪比的三极管吗?另外你说的增加滤波环节,怎样增加,请问是否能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B:
换2SC732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三极管2SC2712的最高信噪比是10db,请问天神下凡兄用过更好信噪比的三极管吗?另外你说的增加滤波环节,怎样增加,请问是否能说得详细一点? ...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专业点的人士给解释一下“三极管2SC2712的最高信噪比是10db”是个怎样的概念。

网友D:
10DB的信噪比?  太低了吧!!
应该是噪声系数吧,这还差不多。

网友E:
降噪不能只从电路上考虑,许多外部条件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板子,如屏蔽,如低噪接线方法

网友B:
6楼正解,是噪声系数。

7楼也是正解:)

网友A:
2N930我用过,噪声系数3dB,两级放大之间用个带通滤波器吧

网友F:
输出端那么多电容电感作滤波用吗? 参数值如何定?:)

网友G:
PGC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