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封装

楼主(2010-10-28):
哪位知道图片上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上部有两个字母BN,中间有个圆圈,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下部有一个A.
能看出什么封装?

网友A:
ldo居多,量电压,定型号,另选型是王道

楼主:
不是LDO,有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一个输入端接+15V,另一个输入端输入5V或0V。输入5V时输出端是+15V,输入0V时输出0V

网友A:
那不就是个三极管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