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Studio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相同的源文件在keil下编译没有任何问题,但在TKStudio下编译之后产生了一大堆连接错误,错误 序号分别是L107,L105,L120,
版本是:TKStudio V3.3.1 (2010-06-13).

网友A:
是不是某些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或者是设置不对啊。TKS其实也是调用keil的编译器,编译工程。

网友B:
的却感觉TKStudio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C:
应该是你的TKStudio环境没设置好,配置如果正常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很多功能很实用

网友D(2010-12-01):
请您检查您的工程配置看是否与Keil IDE下的配置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