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0-10-28):
最近研究485总线传输,有些不解。希望大虾们帮助帮助。
485总线传输最总要的就是避免总线冲突问题。我的困惑是,利用modbus协议是一种主从式的通信方式。也就是说,主机发送出命令后,从机才能应答。是一种你来我往的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产生总线冲突呢?还有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自己制定一个协议来进行通信吗?由从机主动发送数据给主机,主机再做出回应。(一主多从的形式不能改变)

网友A:
总线上如果有两个或以上个节点同时处于发送态就会冲突,主从协议是用分时发送制来避免冲突的,Modbus只是一种主从协议,领会其思想一样可以自行编制合用的协议。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chunyang大哥。

网友B(2011-02-21):
你好,请问你的RS485通信做好了吗,我现在在做485通信,遇到了很多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点,谢谢!我的QQ是:3433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