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用的高压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请问微波炉用的高压保险丝烧了,原来的是0.65A的,可否用0.75A的代替?我猜没问题吧,请了解的人确定一下。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但要先确定烧保险的原因,以免扩大故障。

楼主:
我常加热少量食物,不知会否导致烧保险。简单看了下,高压二极管和电容都没坏,接插件太紧了,懒得拔开仔细查了,有问题应该再烧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