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问题

楼主(2010-10-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移动硬盘插到电脑USB口上后,电脑能发现新硬件,打开我的电脑却没有移动硬盘的盘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欢迎发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硬盘坏了,或者没插好,电脑发现的新硬件是硬盘盒内的控制器,类似读卡器。

网友B:
注意:
移动硬盘只能插后面接口,不能插前面。

网友C:
USB口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D:
以前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移动硬盘坏了。

网友E:
电流不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移动硬盘我都是接在笔记本电脑的USB口上的,有时是能够发现盘符的。电流不够的话用外接+5V电源可以吗?还是其他办法?

网友F:
确实不止电流的问题,还有数据线的问题!
大概03年遭遇过的,爱国者的128M的U盘,那时差不多400RMB吧
插在前面端口,拷贝文件进去有错误,一般都是复制几十M上百M的大文件时,但插在后面的端口就不会错;
因为我一般都拷贝RAR格式进去,拔掉再插入,然后再校验,提示出错,就这样偶然发现的

不过很奇怪,难道拷贝文件的过程,校验如此不严格???

网友G:
可能是未分配过盘符。
控制面板->系统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
看看移动硬盘是否已联机,是否已分配盘符。如果还没有盘符,手动分配即可。

网友H:
可能是未分配过盘符。
控制面板->系统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
看看移动硬盘是否已联机,是否已分配盘符。如果还没有盘符,手动分配即可。 ...
引用 网友G:

新硬盘没有分区,没有格式化在我的电脑里是看不到的。但是刚插上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

网友I:
电脑发现的硬件是硬盘控制器的芯片,其后的硬盘应该有问题,估计是硬盘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的时候动下数据线,电脑又发现了新硬件,也能看到移动硬盘的盘符了,
有时不行,我想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