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触摸屏

楼主(2010-10-28):
最近要做个红外触摸屏,尺寸比较大的,如果有相关经验的,请赐教。。QQ:604836807,谢谢

网友A:
这个红外触摸屏是啥意思??和普通的触摸屏有什么不同

网友B(2013-08-19):
  红外的就是可以在屏幕上点击操作。普通的不能用手指在屏幕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