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线径的选择

楼主(2010-10-28):
高频变压器线径的选择,根据电流选择,各位高手,能说一个经验值吗?谢谢

网友A:
线径根据电流有效值和散热条件选择。
对铁氧体磁芯小功率高频变压器,通常可以选择导线的电流密度2.5~4A/mm^2,散热条件较好可以选择较大值,散热条件较差选择小值。

网友B:
输出1A取0.5mm.10A用10根导线

网友C:
标准选取请参考3楼,如果非标可以适当的调高直径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