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问题-VIPER22A

楼主(2010-10-28):
请教一个VIPER22A的开关电源电路
抄了一个电路,存在不少问题。用VIPER22A 产生一路15V的电源。
原来板子能正常工作。布线的时候,没有按照原来板子器件的摆放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布局引起的问题。

输入:1300V(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半波整流,得到;滤波电容为330微法)

48V(一个开关电源)

输出:+15V100毫安电流

问题:1)输入为48V电压时,电路输出正常,但有干扰(干扰周期与管子开关频率对应)后改D5为肖特基管子,干扰有所减少。

A 输入电压为300V时,工作不正常。L1指示灯闪烁。+15V上的电压波形如图二中黄色表笔。而老板子正常。(参数,器件与老板子相同,还是不行)掉电后,滤波电容电压下降到90V以后,输出正常。

B
图二中,黄表笔为+15V电压对地波形。

                      蓝表笔为D5负极对地波形。(脉冲幅值不是300V,而是100V左右)

图三中, 黄表笔为U4-4引脚对U4-1引脚波形。
                     蓝表笔为+15VU4-1引脚波形。
                     黄色波形,最高电压为14.5V, 最低电压为8V。分别对应芯片的开启,关闭电压。 VDD-U4-4,电压由内部电流源充电到14.5后,芯片开始工作,输出却达不到需要的电压(图二黄表笔),电解电容C1放电。直到8V,芯片关闭。

3 图二中蓝表笔,脉冲周期为17微秒左右;宽度不到1微秒。
        整个周期占空比都死一样的。。。。。。。。难道是过流了?

楼主:
一楼问题PDF版

网友A:
1.370mH?是写错了吗?
2.输入48V正常..但输入300V成了保护状态了..即是打隔模式了.首先需要测下VDD的电压是多少?会不会是因为VDD过高而出来的打隔现象.所以LED会闪烁.

此电路真是高人所出....这么用法实在是高.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用48V电源的时候,为了减小干扰,换了肖特基管子。加300V的时候,忘记了管子承受的反压有300V.。。。。后来换成了4007,能输出了。

继续解决其他问题。

网友B:
:P学一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继续。。没把5819干掉?

网友C:
太牛,没整明白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