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析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0-10-28):
如图,请问这个图是实现什么功能?其中的MOS和3.3V,5V和电阻都有什么用?我对这些一知半解,很想知道个详细的工作原理,望请高手能详细分析这个图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A:
MOS管的位置,好像是做模拟开关用。但若作为模拟开关使用,门极不应该是固定电平而应该是控制信号。

网友B:
是数模转换的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电路图。。

网友C:
常见的3.3vIO电平转换成5V的IO电路。

网友D:
双向的电平转换电路。
许多的仿真调试器接口采用这种电路,实现与不同电压供电的目标板的通讯。
MOS管也可用三极管。

两边的IO口采用开漏形式的输入与输出,与I2C总线接口类似。

网友E:
设:
A为3V
B为5V

A高,S与G等电位,MOS截止,B端通过15K上拉到5V,实现5V高电平
A低,S被拉低,MOS导通,B端的15K上拉经由MOS被A拉低到接近0,实现5V低电平

反过来的时候,B端通过MOS内的二极管拉低3V端,同样造成MOS导通,拉低A端的电压。

好处是高电平时,因为MOS截止的缘故,5V端的电压不会影响到3V端的口,缺点是电路复杂。

网友F:
经典的3.3v电平和5V电平双向转换电路,比较实用。

网友G:
双向的电平转换电路。
许多的仿真调试器接口采用这种电路,实现与不同电压供电的目标板的通讯。
MOS管也可用三极管。

两边的IO口采用开漏形式的输入与输出,与I2C总线接口类似。 ...
引用 网友D:

对头 我们好多载波通讯电路上就这样干

网友H:
NXP 上有一篇专门的**介绍的,缺点 是其中一端空载时会有高电平始终存在。

网友I:
3V3和5V的转换电路,学习了

楼主:
设:
A为3V
B为5V

A高,S与G等电位,MOS截止,B端通过15K上拉到5V,实现5V高电平
A低,S被拉低,MOS导通,B端的15K上拉经由MOS被A拉低到接近0,实现5V低电平

反过来的时候,B端通过MOS内的二极管拉低3V端,同样造 ...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些疑问请教?
1、DAC_CLK高电平是3.3V吗?如果是的话,高电平时Vgs=0,MOS截止,右端5V电平输出,那电阻上的3.3V有什么用呢?
2、5V转3.3还不明白,能否说得更具体一点呢,谢谢。

网友E:
还有一些疑问请教?
1、DAC_CLK高电平是3.3V吗?如果是的话,高电平时Vgs=0,MOS截止,右端5V电平输出,那电阻上的3.3V有什么用呢?
2、5V转3.3还不明白,能否说得更具体一点呢,谢谢。 ...
引用 楼主:

1、3V端,高电平当然差不多是3.3V,电阻上的3.3V用来上拉,并不是所有的3.3V器件都内置上拉电阻。
2、你得告诉我你哪一点不明白

网友J:
應該是個電平轉換電力
路,時鐘信號觸發,門級3伏是門限。

网友K:
这个电路是很典型的防漏电电路,这个图可能不全,前一段芯片应该是3.3V供电,后一段应该是5V供电,这个电路在笔记本电脑上有很多应用,因为不管哪个电子产品它上电都是有个时序的,3.3V和5V不可能同时上电,图中三极管起到的就是这个保护作用。如果出现5V先起来没有上面的保护电路,5V会对左边芯片造成伤害。3.3V先起来对右边电路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两个都上电就可以实现双向通讯。

个人理解,不一定是正解,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