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能抑制反射吗?

楼主:
这是差分信号吗?能这样连吗?请问这个电路能抑制反射吗?

楼主(2010-10-29):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你这样画看不出来!

网友B:
come on, 怎么老是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1+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新手,对这方面不清楚,能否说得更明白一点呢?谢谢了。

网友C:
对于信号传输一般作用不大,可以抑制过冲,主要是可以提高可靠性,防止ESD短路烧毁。
毕竟JTAG的信号频率不高,但是反复插拔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