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UART 在PC 超级终端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28):
如果系统设置成5V供电,在超级终端输出正常
如果设置成3.3V,在超级终端输出为乱码!!
为什么呢!!!!
难道RS232电平转换,不能以3,3V供电!!

网友A:
3.3V, 时钟不准。你设置成9600以下应该不会乱码,或者用外部时钟。

楼主:
波特率 变成 4800,5V可以正常运行,3.3v还是出现乱码

网友B:
将系统频率降下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