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2 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2010-10-28):
问了姚工   说p1.0   p1.1 要接地,  可是接地后一样不能下载。。???
用人用过么???

网友A:
我用过stc11f01,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ISP软件一打开默认是使用内部RC振荡器,改成外部晶体后第一次下载正常,往后无法下载,将原接的外部晶振换了一个正常了.

楼主:
是晶振的问题。。谢谢

网友B(2011-02-14):
是晶振的问题吗?我这里有很多都是这样!写了一次后就不能再写了!怎么也改不了!痛苦死了!

网友C(2012-08-23):
后面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这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D:
痛苦的事情还在后面。

网友E(2013-08-11):
我正碰到这个问题,ISP写了一次后,就不能再写了,非常麻烦的,但之前写好多次都没问题,现在怎么也下载不了,苦啊,STC,要努力,怕你了。

网友F:
STC都是台积电的FLASH制程,至少10W次的擦写次数.

下一次就不能下的,通常都是硬件或通讯部分的问题。

看到有人下一次就不能下的,就开骂,其实是选择了外部时钟而又没有接晶体或时钟。

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市场上能大批量长期供应的MCU,存在这么明显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大家都推崇的STM32,也一样有各种问题。这个周末我就是处理客户返回的一些控制板,用STM32做的,才连续工作一年,有的STM32就坏了,同一板板上也 STC的MCU,没发现坏的,但是我不会说STM32很差,尽管它有的新跟能够确实不好,我要做的,就是改良设计,避免其缺点。
刚开始用STM32F103的RTC,那叫一个烂,后来都用DS1302,RTC就没出过问题。
另外测试发现,用打火机的打火芯向STM32的IO直接打火,很容易损坏,但是STC的却基本没出现过损坏的。

从我这10多年使用MCU用在工业控制上,故障率最低的是PIC和STC的,别的都不如意,特别是在雷击严重的地方。

其实这也是我一家之言,同一个IC,不同的人用起来情况会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都是台积电的FLASH制程,至少10W次的擦写次数.

下一次就不能下的,通常都是硬件或通讯部分的问题。

是啊!记得又一次单片机插反了烧的都冒烟了,再反过来居然正常工作,从此对stc充满了信心,虽然现在一直用stm32,但是做功能单一小板还是很乐意用stc!

网友H:
波特率都改到最低试试看

网友I:
STC还不错,不好下载有几点(我的经验),软件问题3.88版就不好哦用,建议3.83版非常好用,已下载累计5000余次,再有电源问题,一般电源中有电容,当你瞬间关闭在开启时,单片机实际上还在程序工作状态,导致不能下载。我还有一个下窍门,如果外接有数码管,断电时注意观察数码管得显示消失事的时候,。具体做法,点击下载后一只手关闭电源等数码管或指示灯瞬间熄灭时,快速放开手开始上电,这是程序就顺利下载了。比长时间断电效果好。
当然了第一次下载时由于没有程序,应该断点长时间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TC还不错,不好下载有几点(我的经验),软件问题3.88版就不好哦用,建议3.83版非常好用,已下载累计5000 ...

8楼酷迪说得非常好!

LS, STC-ISP 应该没有V3.83和3.88(但有V4.83,V4.88),现在是stc-isp V6.58B版了。

当电源有大电容时,的确要等长些时间让其彻底断电冷启动。

(1413)

网友I:
应该是4.83,错了,我们主要用在工业上5年了感觉不错,

网友I:
对了!还有一点用软件读芯片型号是要注意,要挨个选型号实验,比如一个擦掉型号的STC不知型号用软件读取时,如果软件你选的是12系类但芯片实际是90系列这就有可能读不出来,你可以把型号挨个试一遍,当然了只把一个系类换一下就行,不用具体型号,比如芯片是90系列,你只要把90系类选上就行

网友K: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L:
最高波特率改的低一点,19200就可以了,可以试试...